苹果A1370无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5-03-01):
此机电池接口处进水。清理好后就没G3H电压。应该是8.5V才对 现在只有0.9V。DCIN14.4V  。 VDD VDDP5.0V。
VHSE3.42V 。SMB—RST 3.3V  。SCL SDL 3.3V。VFRQ 3.42V 。CELL 0V。ICOMP2.65V。VCOMP0.16V。CSOP CSON0.9V。ACOK3.2V。BMON 3.3V。 AMON 0V 。BGNTE 1.3V。LGATE 0V。PHASE0.9V。UGATE0V。BOOT5.4V。CSIPCSIN 13.8V。 AGATE 0V。SGTE13.6V。后级不短路。6259换4个还是一样。边上小电阻电容几乎都换了还是不行。Q7030Q7035测也没坏呀。刚清理好机器还能进系统。放几天就坏了。有腐蚀的都换了。G3H到底有什么条件才出来呢?电池也没电。把Q7030DS连接可以开机显示正常 。请高手帮忙。

补充内容 (2015-3-12 13:40):
终于修好了。在淘宝定个芯片就好了。用可调电源开机正常 电池也开机正常。就是不充电。又定个电池还不充电。晕呀!最后借个原装电源可以充电了!客户真是的不带电源。手工!很是浪费时间呀

网友:
我修一个进水的保一个月后拿来老问题修不起来。退钱呢还是退钱呢

网友A:
芯片的第3脚ACIN有电压吗?

网友:
之前就和客户说 进水的 摔的  进蟑螂的 等有隐患的机器 修好了不 保修,因为有潜在的问题不是都能修好的

网友:
客户同意就修不同意不修

网友:
还有就是 我们做维修的,是做服务的,机器修好了,如果在保修期内坏修不好,也不能全退款,毕竟我们也是付出了劳动的,付出就要有回报对吧!

网友:
苹果机相对查资料要少多了

网友B:
ec不应该量量吗?还有那个乌龟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第3脚ACIN有电压吗?

有的 ACIN是3.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不应该量量吗?还有那个乌龟壳。

难道不出公共点电压和EC也有关系?但是没什么信号到6259呀?就SDL SCL和这也有关系吗?SDL和SCL都是3.3V怎么才知道通信正常呢?至于乌龟壳应该是公共点短路。可我直接连接公共点到14.5V机器正常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