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a1474怪问题

楼主(2015-03-01):
ipad air a1474怪问题,拆开外屏,反复开关机没问题,封上外屏,反复开机就不能开机,无从下手,有修过这故障的吗?给个提示吧!
补充:只是拆开外屏,没有拆下任何排线。

网友:
我也不知道 进来看看怎么每人解释

网友:
装配问题,仔细检查封上外屏时,能把哪个开关挤压了,使其始终保持接通状态了。

网友:
我i也接到一台同样问题的,连接电脑有抓到,我主要考虑是不是排线问题,上次售后弄了,用了几个月,就又这样了、

网友:
检查排线吧

网友:
把外屏边框全部用双面胶绝缘
再检查一下开关,个人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