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30进不了系统 U盘起动直接重起

楼主(2015-03-01):
              机器行号是IBM X230 I5三代CPU  问题是开机显示一下LOOG就掉电重起  进BIOS没问题设置这些都可以   用硬盘装win7进画面那个4色的还没走完就掉了   装XP的到解压驱动那里才掉  用U盘起动直接就是LOOG一下就掉电在LOOG在掉一直重复。。硬盘和U盘都不查都不掉电正常显示这些!!
             现以加汗过南桥   32 64的BIOS都刷过还是一样  请问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或下一步该怎么查  球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5-3-2 10:15):
我R啊干我们这行换内存换电源这些有必要在说出来吗!!都是直接换的   32是4M的BIOS    64是8M的BIOS我二个都刷了   现在南桥是打南胶的换又没得 而且现在能亮机换了要是不亮机就不好交待 纠结

网友:
主板换过试了吗

yxl12429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liweichun12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CPU换过试了吗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硬盘换过试了吗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换过试了吗

网友:
充电器换过试了吗

网友:
PWM换过 试了吗

网友:
光屁股界面系统换过试了吗

网友:
进logo就掉电,有可能是CPU方面的问题,CPU    CPU供电     温控电路

网友:
内存条和显卡看看吧,看看主板供电的电容有坏的吗,不行用示波器看一下各组供电波形

网友:
能进BIOS看看温度吗?

网友A:
是南桥的问题!俺遇见过,插硬盘就反复重启,进不了系统,不插就正常亮机。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上网本,到LOGO掉电,换CPU后OK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内存和却硬盘看看

网友:
硬盘可能性大

网友:
电源那部分找了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南桥的问题!俺遇见过,插硬盘就反复重启,进不了系统,不插就正常亮机。

很有道理,这两种东西都是南桥管理的,现在他这款机是南北桥合一起的,他目前只是加焊桥,估计要换桥才可以。这单桥的可不便宜!

网友:
刷过BIOS试试

网友B:
认真的阅读后发现他已经刷过32和64的BIOS
我想知道的是32和64的BIOS到底是什么?

网友:
一般是BIOS的问题,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真的阅读后发现他已经刷过32和64的BIOS
我想知道的是32和64的BIOS到底是什么?

估计他是说有两个BIOS,一个是32MB,另一个是64MB吧!

网友:
内存换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南桥的问题!俺遇见过,插硬盘就反复重启,进不了系统,不插就正常亮机。

兄弟你是换好的还是修好的

网友:
温度,温度,

网友:
这种问题的刷BIOS,加焊南桥不行的话,可能就只有换南桥了!不过说加焊南桥不现实吧,这个南桥打黑胶的吧!要么重新植球,要么换一个新的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是换好的还是修好的

加焊好了一次,最后重植彻底好了。

网友:
这种桥拆的时候很容易掉点哦   小心电了    昨天有台拆了3次才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