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进!!ASUS K43LY 开关怪问题,千年难遇!!!

楼主(2015-03-01):
   接修一台华硕X44H,板号:K43LY,待机0.026A,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后做了以下试验,1;扣掉RTC电池能自动上电亮机。2;用镊子短接开关的两个脚也能触发上电,3;用万用表红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碰开关上的3.3V脚也能触发上电。
   看到这里,你们一定和我当时想的一样以为是开关坏,。但上电后,按开关是可以关机的。万用表测开关上的3.3V,按下时会被拉低,有高低高跳变,但就是不能触发。
   不信邪,还是以为开关不良。后我换了4个开关,问题一样。叫同事也换了好几个开关,还是一样不触发,但开关确实是好的,焊接也无问题。
  大神们这样的故障你们遇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15-3-23 23:01):
多谢大家!按照二楼的方法真的修好了。后来又在论坛看到别人也碰到同样的机器同故障,他说换南桥好的。我想可能换排阻更简单经济!

 会员0元2022-10-17 02:48

网友:
请看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9351-1-1.html    这个是排阻问题,上拉开关的和上拉lid的排阻坏掉了,你找下吧,我好像没有写这个

网友A:
看你的描述确实很古怪的问题

不过不触发 就按照时序修、
参考下楼上 相信可以修好

网友:
修理华硕的机器 一定要小心 通病多的是 不好搞 有牌组坏的 有电容漏电 有。。。自己 找了  BIOS  显卡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描述确实很古怪的问题

不过不触发 就按照时序修、

不是不触发,只是用开关不能触发。按时序没资料,零件也没标。所以上来看看别人有没遇到过

网友:
既然开关好的,干嘛一直换开关呢!

网友:
通病问题吧

网友:
今天看这个帖子修好了一台,一样的问题,加焊那个排阻就好了 。谢了

网友:
我手里有台故障一样的机器。一直不稳 定。。好了用不了两天。

网友:
焊了图上的排阻开起了 在试稳定不。。之前一直在弄105 103的排阻

网友:
你最好看下开关面板上,有没有休眠功能的小极管。。如果有。。直接下了,再试。

网友:
你看下开关板上应该还有些小电容吧,排除下它们有没有问题,还有开关小板内部有无漏电?

网友:
谁有图分享下?

网友:
多谢大家参与,机器是换EC旁边的排阻好的,十分感谢坛友wcqwyy的指点。

网友(2016-07-03):
通病了吧~我也修了一台也是这个103排阻

网友:
如果没有案例,找排阻这种故障,个人觉得比换桥还麻烦!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是笔记本电源接口的问题,  似断非断。。。

网友:
这个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修好 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