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Q52 20寸一体机化屏,发白

楼主(2015-03-01):
请问是屏线问题还是屏问题,屏线和接口都清洁了还一样

网友A:
会不会逻辑板程序问题?碰到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调亮度、对比度都没用,客户不修,没刷程序试过...一看以为是液晶显示器,看 错 了

网友:
先换屏  不行就换屏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逻辑板程序问题?碰到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调亮度、对比度都没用,客户不修,没刷程序试过...一看以为 ...

要先点屏才能知道是驱动板还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没有屏和屏线代换

网友:
可以先换个屏线嘛,不行在考虑其他

网友C:
既然屏线和接口都清洁了,那就查查屏的逻辑板上的各组供电电压。液晶屏上的几个电压参考:VGH=23 V    VGL=-8V    AVDD=7V     VCOM=3V

网友:
基本上确认是屏的问题

网友:
海尔的产品有点不敢恭维,以前有个伙计弄了个笔记本一个月就出现白屏,

网友:
一看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从成本的角度看先换个屏线试试,毕竟屏线几十块钱不算太亏,不行再换屏吧,如果没有屏换就当成台式机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先点屏才能知道是驱动板还是逻辑板问题。

它是三星20寸屏,没有升压板去点亮它,订条接口不知怎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屏线和接口都清洁了,那就查查屏的逻辑板上的各组供电电压。液晶屏上的几个电压参考:VGH=23 V    VGL= ...

多谢你的指导,把机拆散了,打开屏的逻辑板,看上去板是好好的,只能盲修了,全板电容,电唨,芯片,管子,上焊膏,用风枪加焊,再装上架,接好主板,等待冷机,开机,可可正常了,关机断电再开也OK,接硬盘进系统也可以了,装好也正常了,现在在冷热机,耐久性烤机了

网友D:
看样子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还是驱动问题

我只加焊了逻辑板和用酒精清洗了焊膏,之前清洁了屏线和接口没效果的,它的驱动板和主板是一体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