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G41t-cm3不跑码维修中IO代换问题成功解决

楼主(2015-03-01):
今天上午接到一方正品牌机,客户说开机风扇转不显示,因为这几天雷多,怀疑雷击。因为俺们没有BGA设备,所以给客户说明,如果桥挂了无法维修,客户让我查查。如果是桥挂,就不修了……  拆主板,上电,开机,主板不跑码无复位,因为是intel主板,按顺序来,待机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总线正常......,,尼玛的,都有电,就是无复位。刷bios结果一样,无复位,既然供电查不到,那咋们就摸咯,摸南桥正常,以前自带的网卡坏了,客户上的外置的网卡,所以芯片俺就不摸了。就在这时,手掌不小心碰到了IO芯片,条件反射的马上移开,妈呀,那个烫啊,这么烫电脑咋不自动关机——不管了。就是它了,给客户报价,打发他走人,揭开IO芯片上的上的贴纸,一看是ITE8720F  翻出所有料板,都没找到,只有一块ITE8217F-A,论坛上查代换,没查到,抱着试试态度,换上去看看,结果换上去后,一切OK,测试二小时,一切正常。交货了。老规矩,附上主板BIOS。能过此维修得出结论,ITE8720F可以用ITE8212F-A代替。

无法上传图片

方正G41T-CM3 1.0.zip

网友:
这个代换以前还真没想过

网友A:
IT8218F不知能否代否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好经验呀,楼主辛苦。

网友:
路过到了这里。。。望不介意

网友B:
看看外设正常工作不,有时候代换的元件影响外设

网友:
     it8720f和IT8217F-S可以代换,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为什么我代换就从来没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外设正常工作不,有时候代换的元件影响外设

全部正常……

网友C:
附上图吧。都是焊上后没清理过的图片,还有很多助焊膏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8218F不知能否代否

这还真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上图吧。都是焊上后没清理过的图片,还有很多助焊膏在主板上。

你这图片不是8712吗 怎么帖子是8717?

网友D:
楼主有心了,就是差点误导人,把型号都写错了

网友:
8712与8720能代换,不知这联阳为什么要加型号,本来就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心了,就是差点误导人,把型号都写错了

抱歉,发贴时,太急了,写错了

网友:
这个太精彩了。

网友:
辛苦楼主了,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8718和8712能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