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戴尔液晶显示器黑屏检测不到,诚心自修求助

楼主(2015-03-01):
楼主是澳洲半工半读的留学生,
因为喜欢摄影前一阵拿到一个二手的显示器,是dell 的3008wftp,没想到屏幕不亮,但是刚刚开屏幕会闪一下,之后完全黑屏,但是电源灯是一直亮的。电脑显示检测到的是多显示器,没有检测到这个显示器。现在诚心求教各位老师,到底怎么自检维修。
澳大利亚的维修开机就是150澳币750人民币的,俺作为自己养活的穷学生真的是没办法,需要哪些东西等等,真的是求教了【鞠躬

网友A:
要么是灯管 ---看了下你显示器的配置这个几率相对小,如是估计你没法搞, 要么是高压部分有问题----买个电源你自己换上就OK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拿手电去照屏,能看到图片,说明是灯坏了,换灯

网友C:
连结电脑时电源灯变色吗?如果变色说明驱动板基本正常,重点查背光高压板及灯管。

网友:
750还不如重新买

网友D:
若沒有一點基礎知識的話,建議購買新的,不過當地不知有沒二手貨呢?

网友E:
灯管高压 就那么些东西

网友F:
拆开看看有没电容怀孕了,,如果没有买过一个吧,,,。

网友G:
我劝你还是不要自己弄了,挺危险的,里面有高压。非要自己弄得话,请先恶补一下相关知识吧。

网友:
重点查一下电脑和屏上的连接线,量1、2、3和13、14脚的对地阻值,正常是123是80欧,13和14是500欧左右。怀疑是该线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灯管 ---看了下你显示器的配置这个几率相对小,如是估计你没法搞, 要么是高压部分有问题----买个电 ...

嗯嗯,谢谢回复,我刚才连上电脑自己拿手电照了下,是没有的,很有可能是高压板【今天自学了相关知识】我先开机拿万用表测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拿手电去照屏,能看到图片,说明是灯坏了,换灯

谢谢回复,是看不到图片的,是不是高压部分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结电脑时电源灯变色吗?如果变色说明驱动板基本正常,重点查背光高压板及灯管。

谢谢回复,电源灯没有变色,不过电脑是可以检测到的,现在好像似乎应该可能【晕】可以排除灯管,这几天着重检查高压板,如有不懂还会请教的,谢谢

网友:
是啊,这边人工太贵了,维修又是稀缺职业。。。太赚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沒有一點基礎知識的話,建議購買新的,不過當地不知有沒二手貨呢?

当地是有二手的嗯,这一台显示器因为很好,拿到花的代价真的很大所以想自修,基础知识原因自学嗯,谢谢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管高压 就那么些东西

谢谢回复,我会逐个检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开看看有没电容怀孕了,,如果没有买过一个吧,,,。

谢谢回复!好的!电容发烫和鼓起都说明有问题是不是这样呢,六角电阻我也会检查下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劝你还是不要自己弄了,挺危险的,里面有高压。非要自己弄得话,请先恶补一下相关知识吧。

谢谢关心,这几天就是想向各位老师请教的,基础知识自己决定恶补,哈哈,毕竟技多不压身

网友:
没学过就别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