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触发掉电

楼主(2015-03-01):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E46G笔记本。版号LL5M。触发掉电。电流触发到0.21马上掉电。示波器测所有的电感。发现都在常。CPU电压也出来了。接着查转换电压。发现PQ53有问题。转换电压达不到要求。只有一V左右。查G极。发现又不达标。查图纸。+15过来了。PQ55 2脚信号过来了。 3脚电压只有二点多V。调试PR216电压二边电压正常。问题就锁定在PQ56 55 50 。料板太多这种管了。不想查了。就三个一起换了。触发电流马上到一点多。亮机了。。

网友:
三个管子一起换 的时间和查下具体哪个出了故障的时间估计差不多

网友:
发帖就是最好说明查出具体哪的问题

网友:
让新手知道点原理啊

网友:
应该讲清楚点嘛

网友:
二层电压出现的故障吧。

网友:
好思路,学习下

网友:
太幸运了

网友:
实际上就是PQ55的问题,其导通时 3脚电压还有二点多V不正常的。

网友:
既然问题找到干嘛不查处具体哪个坏  懒

网友:
真勤快,这么早都有事干了,我现在还没有开工呢

网友:
不错啊,楼主很好的思路

网友:
维修的挺迅速。

网友:
楼主,有没有确定到底哪个管子坏了啊?

网友:
拆下来的管子测量下,是哪个坏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好嘛,下次遇到一样的直接换就是了,在外面做生意主要还是赚钱,技术搞烦了

网友:
整个思路一点都不清晰,既然PQ53的驱动电压不够。只要拆掉PQ50一切问题不就判断出来了,拆掉PQ50,
(1)如果驱动电压还不正常说明上拉电阻PR212坏。
(2)如果驱动电压正常测PQ55的D极,如果上拉5V正常,说明PQ50坏。如果不正常再拆PQ55,拆掉PQ55上拉电压正常说明PQ55坏,如果不正常说明上拉电阻坏。
要不你不也要把三个都拆了,按照顺序先拆PQ50,再拆PQ55,运气好拆一个不就判断出来了!何必三个都换呢!

网友:
PQ55一脚和三脚短接一下,就知道那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