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惠普ZR2740w LED背光显示器黑屏,咋办啊...

楼主(2015-03-01):
惠普ZR2740w LED背光显示器,刚过3年保修期。前几天开机20-30分钟左右黑屏,偶尔重启显示器电源可以恢复。这两天开机直接闪一下显示内容就黑屏,重启显示器还是闪一下黑屏。俺是个小白,拆开看电源板和驱动板都很整洁,电容无异常。大侠们帮助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 猜测是高压板出问题,但TB上也没有板子卖啊...   求救求救~

网友:
查一下LED灯条电流取样电阻有无开焊的,可能是误过流保护了。

网友:
看一下LED背光板用什么驱动IC

网友:
LED的修升压电路  升压电路简单比高压板好修

网友:
没搞过LED的。。。。。

网友:
LED背光坏得不多,重点查一下有无开焊接触不良 的。

网友:
LED确实坏得很少,可能升压没起来保护了吧

网友:
送修吧,就算X寶上有板子 出售,也不一定換就會好

网友:
量下升压正不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MCU程序错乱导致的

网友:
LED通用高压板换上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