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无待机电流故障

楼主(2015-03-01):
观察主板上无进液、动过等现象。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公共点486欧、3V5V电感200多欧、内存电感148欧、桥电感55欧、CPU电感400多欧、显卡电感10欧。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0A。测公共点无电压。

继续往前查,PF1的1脚19V,2脚0V。

断电,测PF1发现坏了。找了一个相同的换上去,测两端对地阻值无穷大。但不短路。接上可调电源,大短路了。测公共点对地阻值484欧,正常的。应该是前面还有短路。测PR227两端对地阻值0欧,短路了。拆掉PD14后,阻值恢复正常。从料板上拆了一个同是电源接口的二极管换上去。再次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5A,3V5V电感上已经有电了。接下来,装上CPU、内存。按下开关电流连续跳变三次亮机。

网友:
给你个赞,修的还算顺利啊

网友:
电路基础好,工作认真仔细 修好了 就是高人

网友:
应该是稳压管的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
如果是新手修复这个机器将会是一次极大的精神鼓励!

网友:
楼主真是幸运啊 我这么久没有碰到这样简单的呢

网友:
涨芝士了。。

网友:
不错!不是特别有难度

网友:
不常见,运气好

网友:
楼主你能解释下为什么测公共点不短路,插上电源大短吗?

网友:
是PD14参数改变所致这个管用兆欧表验一验应该还有用处

网友:
楼主运气也太好了吧,

网友:
难度不是高,但理论很扎实

网友:
此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测VIN对地不短路,楼主判断是前面短路非常正确。

网友:
学习了,二极管一般很少坏的吗?

网友:
这样的机器!拿给我们修就算捡到耙货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台  运气好

网友:
保险坏了是有原因的吧

网友:
这个是广达主板的特色  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来自: 安徽
思路清晰 ! 知识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