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泓Q702 常见故障

楼主(2015-03-01):
               冠泓Q702常见故障

    前两个星期在家里过年,有个厂里的同事过来问我一些工作问题  随便写了一下,大家看看有没有帮助........
    朋友拿了一台冠泓Q702的平板电脑过来,说现在工作有许多,不懂的....以前没有修过平板电脑......以下是我们的讨论!

    冠泓Q702冠泓Q702以4颗128M DDR来实现512M内存效果,当然也可用4颗256M DDR来实现1G内存效果

      在工厂维修,这些需要了解清楚,不开机,死机 花屏,与他们 不离不弃,形影相随,环环相扣..

       列如  QC测试出来的那些坏机,那些加电有时不能开机,有时可以开机的,我以前一般都是重点检查,时钟晶振,BGA封装的CPU芯片,内存芯片,闪存芯片,用示波器检查那些地方的波形,用手去触摸一下,主控芯片,和内存芯片,如果感觉到温度比较高,可以肯定 是哪里的问题,不需要一个个的去测量,BGA的芯片比较容易虚焊,有时可以先去按压一下,如果有反应也可以排除故障,需要自己去摸索,讲究方法,不然生产线一天几百台坏机,修死你!

      那些测试时    加电开机显示缺线   花屏的...
  在维修的时候,先检查显示接口连接器,检查显示排线头,有没有氧化,先用橡皮擦擦一遍,结果还是不能排除异常,试换显示组件,加电试机,显示不再缺线,故障排除...
   不能,继续检查 显示驱动芯片,主控芯片,闪存芯片电路,内存芯片电路,测量驱动芯片的输入脚,是否有电压,如果有,再测量输出脚,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不用说了,直接干掉它,如果有电压但是有很大的偏差,一样不要它。有时候是其他引脚虚焊,如果外观不好看,就直接用烙铁加锡拖一遍。完成后加电,开机,检查各常运行软件是否正常.........

                在生产当中,开机没有声音,或者有声音有杂音,播放声音比较轻,这种现象也特别多的。在流水线上,生产太快,员工没有焊好,要么在操作过程中压断线等,排除这些......那些播放声音比较轻的,或者单音的,先用万用表测量音频功放芯片  的电压,就像音频功放芯片LM4890  第6脚4V左右供电 电压输入正常 ,第一脚只有2V左右,可能是芯片虚焊或者本身不良,先用热风枪补焊,故障如果没有排除,就换一个相同型号的芯片..............
       这是在工厂方面的讲解......一切以工厂方面的立场来判断,如果感觉不好,也是无言以对.........

网友A:
工厂的生产线也是人工焊接吗?一天这么多的坏机?

网友B:
接这样的维修量很大,我想知道多少钱修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这样的维修量很大,我想知道多少钱修一台?

工厂 里面的维修是拿月薪的,一个月在4000左右,一天200台坏机正常的......多少钱一台我就不会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的生产线也是人工焊接吗?一天这么多的坏机?

这只是一条生产线的坏机,整个车间我就不知道了,你没有进过加工厂,那个才恐怖...........

网友C:
工厂维修的经验啊,不错,不过这种机子很少修到

网友:
没人理解你,没有关系  我给你 评分  虽然不多..............

网友:
冠泓,偶孤陋寡闻了,写得倒是挺详细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版本的机器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厂维修的经验啊,不错,不过这种机子很少修到

,没有什么  可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费心了

评分  都没有   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2015-04-10):
很给力的平板师傅,向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