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900X3D BIOS

楼主(2015-03-01):
三星超级本 NP900X3D-A02CN
BIOS芯片是25L6406E
我来回答
芯片

网友:
三星 AMOR02-13 900X3D.zip
好板下备份下来的,可以引导,但还是不能按F2进入BIOS,可以把硬盘拆掉,默认进入BIOS后把启动模式改下(如果是WIN8的话,如果是WIN7就直接可以进系统)用三星自带的SW update来升级BIOS程序后 就可以按F2进入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