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 求助 !!!!!!!

楼主(2015-03-01):
  本人菜鸟,向各位高手请教
       宏基 4750 ,客户拿来说不能开机,当时没试,丢在一边 ,过会儿拿来试了试, 一通电  开关狂闪  闪了几下直接就直接自动触发,能点亮 ,能进系统 进系统看了下时间没对 ,心想这会不会是BIOS电池没电了,于是拆机,打了一下电池2.45V基本正常吧,不过还是换了一个,通电 开机  开关狂闪,但是没有自动触发,按开关 瞬间到0.22的时候马上掉了,打了下各大地方的对地阻值,无明显短路,有 3V  5V  ,打开图纸看了下(本人是菜鸟), 发现SLP_S3# 只有 0.23V (正常应该为高电平吧?) 开关脚电压2.67V (正常貌似是3.3)不知道这  正不正常,  如正常 ,该怎么维修,望各位高手 请不吝赐教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好吧 第一次发帖 就沉了

网友A:
NQ或NQ相关,NQ为重点对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Q或NQ相关,NQ为重点对象

请问NQ是什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NQ是什么 ??????

nq=sb  bq=nb

网友C:
可能是某个供电没出来吧?0.22的电流,CPU供电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某个供电没出来吧?0.22的电流,CPU供电查了吗?

瞬间就掉下去了    除了3v5V, ,在按了开关掉下去之前 ,我打过 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