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技嘉G31 ,E2180,4G内存,与ATI v7200是否兼容

楼主(2015-03-01):
老电脑,主板是技嘉G31,cpu是E2180,内存是4G ddr2  667。 现在手上有几块旧的ATI v7200的显卡,接口是DVI-I,我买了个DVI转VGA转接头,现在的情况是,显示器连接显卡,无讯号。插在主办上的VGA 接口有显示,独显的风扇一直不停的转,很大声音,都盖过了电源的声音了。是不是这块显卡是坏的,还是显卡电源的供电不足,用的是双4P转6P的转接头。电源功率是额定270W,最大350W.
电脑配置

显卡图片

网友A:
如果显卡是好的,是兼容的,显卡不挑板。照目前的情况看显卡坏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显卡是好的,是兼容的,显卡不挑板。照目前的情况看显卡坏的几率非常大。

谢谢,我又重新插拔并用橡皮擦了金手指,现在可以显示了。

网友:
一般主板都是自动识别显卡的,但以防万一!你进CMOS里把集显关闭了再试独显还能不能亮机?若不亮应为独显问题!

网友:
显卡和主板不兼容的机率少。

网友:
不用显卡,用主板集成的看能否显示

网友B:
ATI v7200接口不是PCI Express 吗?怎么出来个DVI-I?

网友C:
把E2180换成Q8200那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I v7200接口不是PCI Express 吗?怎么出来个DVI-I?

不好意思,我的表达有误,是输出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E2180换成Q8200那就好多了!

老电脑了,懒得折腾了。现在还可以使用。

网友:
还不错的,上上网正合适

网友:
亮机卡啊 不过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