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3400 P10G插上键盘就不亮机,已换键盘和EC, 刷BIOS无效,求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5-03-01):
接到客户一台戴尔V3400 P10G   说杀毒过程中黑屏然后无法开机。我拿掉键盘就能亮机显示,进系统一切正常。USB键盘也使用正常。插上键盘就不亮机,电流停在0.8左右,买了个原装全新键盘换上故障依旧。刷BIOS 换EC 故障还是一样 没有头绪了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把。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呢

网友:
看看键盘口是不是被你插坏了,还有就是装键盘的时候是不是那里被你压短路了

网友:
查键盘接口电路

网友:
键盘已经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