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t 笔记本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5-03-01):
ASUS k43t 笔记本键盘不能用  只有在CMOS中可以用,别的都没有反应  BIOS刷了EC换了,南桥在等,谁修过吗

网友:
你看看它的有没有电容   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换EC 看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  我这有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过完BIOS USB就都不能用  键盘也不能用

网友:
华硕机器莫名其妙故障首先检排阻,EC旁边排阻

网友:
楼主有想过系统问题吗

网友:
这现象还真没看到过

网友:
以前遇到过戴尔的  进系统有几个键按不了  换系统解决的 坑。。。。。

网友:
排阻坏了吧   华硕的好的排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