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举升压的分析

楼主(2015-03-02):
BOOST是自举电路,意思就是把电压给升起来,这个脚的作用是把高端MOS管的G极电压给升高的,一般都会接个0.1UF的电容连到上MOS管的S脚通过这个电容的充放电功能使电压升高,有些芯片还会接二极管,有些没有,是因为芯片内部集成了。因为MOS管参数里面有个RDS(on)既MOS管的导通电阻,这个关系到MOS的功耗,功耗跟发热成正比的,影响MOS管RDS(ON)这个因素跟VGS电压就是G极电压跟S极电压的差值,这个电压大小就跟MOS管完全导能有关,就像一个电阻一样,完全导通电阻很小,功耗就小,假设笔记本电压在19V,那么上管导通后S极的电压也就是19V那么G极电压要大于19V我们没有大于19V的电压,所以就需要个升压电路,一般笔记本的电源芯片只能举起5V的样子,5+19就是24V了,G极电压是24V所以MOS管的RDS(ON)就小,MOS不容易烧,BST出了问题上管工作不正常,要是开机就烧上管就跟自举有关,如0.1UF电容失效。上面只是一小部份讲解,若有错误之处请谅解,笔记本电源太难了,虽说只有几个东东,那是个纯理论的东西

上图是摘自T61的笔记本图纸当中的内存供电部分,当下管(Q49)完全导通后,,电容C103的1脚电压为零,二脚电压近似于5V,会在此状态下进行充电,电压为5V(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在此期间将电容电压充到5v,假设能吧,不影响分析),当上管(Q43)需要完全开启时(此时相反的,下管必须完全截止),芯片内部与上管控制极以某种方式相连的BST端此时又增加了电容C103的5v供电(充满电后相当于一个5v电源),与VINT20串联形成了25的驱动电压将上管打开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图片怎么上传啊

网友:
电荷泵的原理,鉴定完毕。

网友:
讲的不错缺少芯片内部升压原理的讲解!!!!!!!

网友:
遇到一次电荷泵电路出问题的

网友:
有点模糊,慢慢研究,升压电路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