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测试平台

楼主(2015-03-02):
本人有一份pci-e显卡测试程序,但是程序要在纯dos下运行,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打造这显卡测试平台,要装什么样的系统,要用什么主板。论坛上的兄弟有人会的话教教我吧……

网友:
你软件名字都不给出来  谁知道给你说用什么硬件

网友:
把软件共享一下才能帮你

网友:
就装DOS系统呀

网友:
dos软件当然dosle

网友(2015-04-07):
他说的是MAST  吗, 哪就用纯DOS就可以, 不用安装的, 一般启动光盘就有

网友:
一般的软件在纯DOS下软件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
丫头今天依然途径

网友:
U盘中装个DOS.ISO与XP.ISO,再装点3DMARK之类的在XP下测,主板用如915 G31,P43之类的就行了.再加个测试卡看代码加PCI显卡.U盘中要装有可以启动的软件如U大师之类的.

网友:
这个系统要求低了。

网友:
可推断应该是N卡及A卡的DOS测试软件,

网友:
在U盘里面装个3DMARK就可以测

网友:
用DOS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