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哪位大侠帮把苹果A1502机器刷BIOS后引起的启动慢

楼主(2015-03-02):
哪位大侠帮把苹果A1502机器刷BIOS后引起的启动慢,的问题解决下,谢谢,我把两个BIOS放上来,原来的有密码。

原来A1502 BAK.part1.rar

原来A1502 BAK.part2.rar

下载的apple a1502 emc2678 820-3476-A .part1.rar

下载的apple a1502 emc2678 820-3476-A .part2.rar

网友:
跟BIOS无关吧,应该是WINDOWNS未激活,你用激活工具激活下试试

网友:
哦,谢谢,我重新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楼主的原来什么问题,我的这个开机风扇狂转,系统反应特别卡

网友:
这个问题怕要高手帮你改改下BIOS 才行。。

网友:
肯定的修改bios

网友:
这个没搞过哦。。

网友:
bios问题,很难解决

网友:
我之前也发了个帖子询问,可是没人能帮上忙

网友:
13年以后的MACBOOK都是这样设计的,很头疼

网友:
XXX宝上有人可以解决的。。。

网友:
没有用的,只能改BIOS

网友(2015-04-12):
楼主大哥你这个bios是哪里弄来的

网友:
拆机后又线每连好吧

网友:
把原BIOS 密码删了就可以了,没必要刷别的版本

网友:
过来学了了。。。。。苹果电脑慢原因很多

网友A:
楼主的解决了吗  我的现在也这样

网友:
还是BIOS问题,的改改。

网友:
兄弟我最近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 好像要一套换的 把IO和BIOS 一起换 ,前提是你要买个料版 拆一套过来换

网友:
QQ123928865 专门解决苹果刷BIOS 后一系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解决了吗  我的现在也这样

我可以解决苹果刷BIOS 后的问题  QQ123928865

网友:
这个没刷过。真不知道

网友:
苹果这么多BIOS

网友:
苹果的bios不要乱刷。。。。。

网友(2015-05-18):
新点的苹果最好不要乱刷bios  后果你懂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
这个问题有三种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不过不是换主板噢!

网友:
网上买个吧 就是贵

网友:
楼主可以用吗

网友:
刷完了,苹果声音一出就断电重启了。。。。。。。。。。。。。。。。。。。。。。。。

网友:
同时CPU特别烫

网友:
谢谢,我把两个BIOS放上来

网友:
开机速度和苹果里的一个软件有关!!

网友:
把原来的bios保留好,做合成就可以了,刷别的会很卡

网友(2015-06-24):
宝上有人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