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0S掉电到0.4A

楼主(2015-03-02):
INTEL GM45 集显,这是一台进水机,刚开始的处理和短路不说(换过IO,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的,上电掉电后换过南桥),现在是上真U打内存波形有明显的3次跳变(电流0.6-0.75-0.9-0.7-0.4),正常来说应该是显示了,但这时电流掉到0.4A,此时量所有电压都正常(含转换电压),包括复位,连CPU复位都是正常的,内存和CPU都换过,想不通的是这个上假负载电流都有0.36A,上真U却只有0.4,有师父来讨论一下吗?
另外请问第5脚应该是几V电压,

网友:
不是很好修哦

网友:
是我水平有限才感觉有点难搞,说不定有大神一指点就好也说不定,另外 声网卡读卡器已经拆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掉电的挨个查吧  每个PG信号挨着来   进水的看哈有没得什么地方呗水严重腐蚀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的挨个查吧  每个PG信号挨着来   进水的看哈有没得什么地方呗水严重腐蚀了的

IO附近进的水,已换过,桥周边的相关小电压都量过,因为复位都有就没量PG信号,确实有这个可能,有一组供电带不动负载,保护,但这情况一般是掉到0.01,我再查查

网友:
期待你快点搞好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都是腐蚀断线!应该还是什么地方断线了!自己仔细一点!慢慢查!

网友:
有大神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