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显示器型号:S20A300B

楼主(2015-03-02):
显器能亮,有显示无信号,接上信号线也一样,不显示桌面,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你试下程序看看,三星很多都是程序引起的。

网友:
刷程序,不行刷信号接口24c参数芯片

网友:
测VGA接口三基色,行 场信号对地阻值,如果正常就刷程序。。。

网友:
三星程序坏的多

网友:
太白的白菜可以先看看无信号时 下面是显示数字 还是模拟 如果是数字就只需要按下菜单键的按键就可以好的

网友:
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三量的通病,刷程序!

网友:
拆机刷程序 或上官网下载客户端远程刷

网友:
二话不说先刷程序吧

网友:
我刷了程序,真的可以了,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三星有一款是通病 刷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三星的通病赚钱很快的

网友:
哎····为什么我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多半都是300V电路IC爆了又或者全部烧得面目全非的。连换换电容的显示器都没有捡到过呢

网友:
是三星那种红色外壳的吧?

网友:
直接刷程序就能好

网友:
  这个是不是 什么数字 模拟     很简单  三星通病      刷个程序   包好

网友:
  楼主 知道不  这个是三星的通病   数字  模拟      刷程序 百分之百好

网友:
楼主刷的是哪个呢?25X40吗?

网友:
你试下程序看看,三星很多都是程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