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技术性问题咨询。有能者进

楼主(2015-03-02):
我现在手里有几张主板,都是带保修的。
现在主板的问题是开机都正常,但是进系统后经常不定时掉电,要么就是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大部分时间都能开。
我现在想这样做,就是吧主板彻底弄坏,返修的时候他们就没法维修了,但是我又不想让他们看出来是我人为故意损坏的。,这样就能直接给我保修换主板了。
希望各位高手,细心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这种不好保修的

网友:
你不是实地的么,维修一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
修不了
我只想在保修期内,弄坏,让厂家换

网友:
大哥我想知道怎么弄坏,

网友:
这些问题有时候真不好保修。不知道能不能用所谓的静电击穿来破坏呢

网友:
这个不难吧。。得自己动手吧。。高手指点吧。。我是不敢瞎说

网友A:
直接桥电电容用电流表,上12V的电压一带而过

网友:
这个直接用打火机的电子 对着主板的芯片打一下 也就报废了

网友:
刷个空白的bios

网友:
你以为售后就牛呀,他们大多数修不了,像你这种故障只要让他们看到就会给你换板的。

网友:
恩恩 这样的思路很....

网友:
刷BIOS,刷到一半得时候直接拔电,没刷成功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桥电电容用电流表,上12V的电压一带而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桥电电容用电流表,上12V的电压一带而过

售后有的是零件,别指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桥电电容用电流表,上12V的电压一带而过

售后有的是零件,别指望了

网友:
不能有焊的痕迹,用高电压击穿器件。

网友:
你就不要想了,工厂是不会给你换板的,我在技嘉深圳工厂做过,全都是修好的,搞坏桥,工厂大批量的进货,成本很低的,直接换,你想啊,要是换板给你,印刷电路板要亏钱的,其他没坏的原件也是要亏的,在工厂哪怕全部零件都换了也要修好

网友:
在工厂里,就是直接电…把某个信号搞open,然后你们懂的,送pcb板厂商!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