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待机芯片51123工作条件求助

楼主(2015-03-02):
联想B460待机电路主板烧穿,加电大短路现在短路已经修好,EC也烧坏掉。现在加电稳压电源跑马为0.00,3  5V电压没出来,待机芯片为51123,现求此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是什么?已经量的主供电  基准电压   总开启 线性电压都有还需要什么条件吗?本人技术有限,望各位大侠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主供电  主开关  开启线性  boot    二级开关   开启3V5V的   等

网友:
bios不对也会没待机

网友B:
这个主板就芯片爱坏,还有会发霉

网友:
又是联想通病板子啊, 待机供电正常,你看下线性电压开启么?

网友:
3VL 有没有短路

网友C:
REF正常不。。。。。

网友D:
升压也查一下吧

网友E:
更换芯片试试啊 ,好像和51125一样的

网友:
每个PIN外围查一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VREG3有电压吗?有了的话看看trip1/2是否短路,都没问题的话,分别断开trip1/2,看看哪一路有问题,还不行的话换掉51123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F正常不。。。。。

基准电压已经出来。

网友F:
可以查一查芯片条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就芯片爱坏,还有会发霉

嗯嗯是的修好还要把C壳上面的海绵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查一查芯片条件么

你说的是工作条件吗

网友G:
下载PDF看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芯片试试啊 ,好像和51125一样的

是的已经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查一查芯片条件么

是不是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也查一下吧

具体是那些信号?

网友:
bios  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载PDF看下不就清楚了吗?

图纸都有的。

网友:
电路部分也 是小白  看看回复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  主开关  开启线性  boot    二级开关   开启3V5V的   等

我把51123截图给你帮忙分析下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  换芯片好的 那个脚可把我折腾坏了 烧的掉漆下面就接地  最好看看旁边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