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笔记本无线网卡拨动开关坏了,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5-03-02):
(图片)

网友:
有图纸,找到信号直接短接开起机可以了,剩去搞一个开关,方便多了,

网友A:
把无线网卡20脚贴纸搞信就行了

网友: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就直接强制打开吧 方法是楼上

网友:
直接连啊,这个就不用纠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无线网卡20脚贴纸搞信就行了

贴上也没用啊,是不是我把开关拿掉的原因

网友:
断开无线网卡20脚

网友:
不是。 是注意驱动

网友:
直接短起来   一直连

网友:
这个很简单

网友:
20脚信号线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强制打开

网友:
20脚断开吧开关焊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