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集显LOGO掉电

楼主(2015-03-02):
二修机,同行送过来的,电压都正常开机到LOGO掉电再开机就没反应了,拔了电源再插就又可以了,哪位高手修过同类问题给指导下,谢谢。在线等。

网友:
修好了测量电压都正常怀疑显卡的问题,更换HM55 OK

网友:
你是猜的吗

网友:
怎么判断的故障

网友:
拆一下网卡试一下

网友:
唉下载分供不应求啊。。;

网友:
楼主不是觉得显卡有问题吗,为啥去换桥了

网友:
  怎么怀疑是桥的问题 啊

网友:
外设都没检查?就直接干桥,不是说怀疑显卡吗?怎么又干桥额?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外设问题多点

网友:
楼上的在看什么啊 人家标题就是集显!!还显卡显卡 !

网友:
有师傅指导学起来就是快。。

网友:
我这也一台 。。 真让人挠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