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高压板保险时间久了就坏了,没短路,可以用自恢复保险代替吗?

楼主(2015-03-02):
显示器高压板保险时间久了就坏了,没短路,可以用自恢复保险代替吗? 量了一下保险电压12V,电流猜测应该大。
显示器

网友:
可以 可以换个功率大的

网友:
电流4A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看看灯管吧,要不换了保险可能也用不住

网友:
没问题就直接短接吧

网友:
自恢复的不要用,一般後级没问题都不会烧保险

网友:
换个2-3A的保险即可。

网友:
不建议这么用,自恢复有一个时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