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9V 4.74A电源维修

楼主(2015-03-02):
HP 19V 4.74A电源已修好

网友A:
成本花了不少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花了不少钱吧

要钱的就是整流桥,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花了不少钱吧

就这些也不要多少钱/

网友B:
楼主这个壳子可不好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壳子可不好拆啊

是的,好结实阿

网友:
额,搞错了,这个是ASUS原装电源

网友:
我修了好多电源了,爆过好多次,现在信心大好多,九成都可修好的

网友D:
你把L也拿下来了,难道它也坏了。再问一下楼主怎么把外壳打开的。

网友:
耐用性测试中

网友E:
那个电感是初级的共模扼流电感吧?那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L也拿下来了,难道它也坏了。再问一下楼主怎么把外壳打开的。

两只脚断了,不用了,用一字刀加铁锤撬就可达开,代用的电源打开破坏的少,原装的太硬了

网友:
可以卖30到50块

网友:
有的人喜欢他的原装电源,50块也修好的

网友:
原装电源发热量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感是初级的共模扼流电感吧?那也会坏?

估计客人家被剪线了,接380V交流电了,我这边经常有被偷线,好多家电会烧的

网友F:
直接换班吧。别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估计客人家被剪线了,接380V交流电了,我这边经常有被偷线,好多家电会烧的

你那里除了修本,还修别的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班吧。别搞了

换班没有原装的耐用,原装的发热量也小,连客户也是这么看

网友:
客户用原装是心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那里除了修本,还修别的电器?

修电脑和电视

网友:
近来修好的电源

网友:
这个一般我都不建议修来客人买个新的得了

网友:
不值得修吧
拆开壳也没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好结实阿

我用毛巾包着用榔头敲 壳还完美 可是变压器磁芯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毛巾包着用榔头敲 壳还完美 可是变压器磁芯碎了

如果是卖二手的外壳有点破没所为,如果是帮客人维修就要先讲清楚了

网友:
扼流线圈给省掉不用了

网友:
现在贴着HP,DELL这些标签的适配器也就30-50,我自己都看不出是不是原装的,客户应该也看不出来吧,何必这么折腾呢。再说了,不单拆壳难,拆里面的无件都挺费事的,好多时候连散热片都要拆出来

网友:
成本这么高  没意思修了 啊

网友:
那个电感线圈也爱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