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CQ43网桥型号。人家动过,不知道型号了。

楼主(2015-03-02):
求个CQ43网桥型号。人家动过,不知道型号了。有机器的朋友麻烦告诉下,谢谢了,恭喜发财、

网友:
我一般找个样子差不多的就行了。不一定要求那么高吧

网友:
脚位一样好像都通用的

网友:
好贴精华帖11

网友:
差不多就行

网友A:
cq43的网桥型号是LF-H2462P-1
我这里修到一个收不到数据包的

网友:
长的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3的网桥型号是LF-H2462P-1
我这里修到一个收不到数据包的

谢谢哥们,,我没有弄过还机了

网友:
我记得找个差不多的就可以用了

网友:
网桥都一样。。。。

网友:
引脚数一样就行。

网友:
4组3通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