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V_FSB_VTT电压,从哪来的?

楼主(2015-03-02):
图纸已挂,不跑码,无复位,测无V_FSB_VTT电压,才疏学浅,有辱师门啊!!求大神帮忙。

945GCT-HM V1.0B.pdf

网友:
不会吧,实地学员, 你是INTEL  775板子,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网友:
     总线电压不是桥开启的吗,查一下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桥供电正常的话。查总线供电的控制芯片啊。。。乔供电不正常就继续往前查

网友:
这个故障,要么无总线电压,要么太低,再严重是桥虚或U座虚,如果是MSI,U座虚就可能性大大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没总线电压吧。

网友:
总线供电没出来,按上电时序往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