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 i3cpu 独显 触发电流到0.5左右不动,

楼主(2015-03-02):
经测量 北桥阻值 36 ,这个正常吗?  3、5v阻值正常,通电待机3.3v有 没5v  。触发后有5v,北桥供电1.05 v  内存 1.5v  显卡 cpu均无供电。  当初以为北桥短,烧鸡,发烫了。触发电流到0.5左右不动  这到底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电流是有电压没出来,所以北桥会发烫。

网友:
      电压都没出来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流是有电压没出来,所以北桥会发烫。

奥,那现在触发电流到0.5左右不动,是什么问题

网友:
按时序查电路

网友:
供电线查完

网友:
36应该不短吧

网友:
现在要查那条供电线

网友C:
一般SLP_S5#开启内存供电,SLP_S3#开启其它S0电,查SLP_S3#去向,可以查出哪些电出了,哪些电没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奥,那现在触发电流到0.5左右不动,是什么问题

你到测到了有电压没有出来那就继续查
查这些电压什么时候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到测到了有电压没有出来那就继续查
查这些电压什么时候产生

谢谢,还是初学阶段,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SLP_S5#开启内存供电,SLP_S3#开启其它S0电,查SLP_S3#去向,可以查出哪些电出了,哪些电没出

好的!这个我先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