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21417

楼主(2015-03-02):
今天接到一台索尼21417的机子 上电到0.2 然后掉到0.01 没电路图 求大神解析

网友:
这样的那位大神可以秒杀啊,你看掉电供电出全不?

网友A:
0.2就掉电 0.2的时候自然供电有不正常的 有无短路等  按着时序先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就掉电 0.2的时候自然供电有不正常的 有无短路等  按着时序先查下

听说开始开店的打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