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U AMD集成CPU 集显 版号LA-7322P

楼主(2015-03-02):
触发电流跑到0.3 掉电电压都出来了  焊复合桥  刷BIOS  求思路

网友:
还是换CPU试下

网友:
查各大  pg

网友:
单桥的  桥容易虚焊

网友:
确定CPU供电出来了?VDDA有吗?

网友:
电流跑到0.3 掉电!电压不可能都出来吧?

网友:
会不会是转换电压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0.3,电流太小了,应该不会电压都出来,AMD出CPU电压不会这么点电流

网友:
刷bios吧还是    先软后硬

网友:
单 桥 的 北

网友:
判断时序走向

网友:
月饼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怀疑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