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无从下手的怪问题

楼主(2015-03-02):
修到一台N4050的机子.插上电后待机004,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拆机后3V 5V正常.各电感阻值正常, 无任何发烫的元器件,但当拔掉CPU后自动上电了.电流在0.27左右就不动了.以为是CPU坏了,换了个好的CPU上去后,以为可以亮机了.但待机又变成了0.04,按开关又无任何反应,又重新插了一下后,这次变成了大短路,CPU很烫,现在问题是不加CPU自动上电到0.27左右,加上CPU后,有时就短路,有时就有0.04的待机,按开关无任何反应,CPU供电电感阻值也正常,也没有量到有短路的电容,这个问题很苦恼,怀疑是不是座子的事,但这种座子不会换,另一个CPU座坏的也极少,请大家给点见意.高手们来指点一下吧

网友:
看下CPU供电那块

网友:
还是再换个CPU试试

网友:
可以压一下CPU座看看啊

网友:
下载个时序吧,一步步查着修

网友:
不要老是纠结CPU ,你测其他供电有了没有,内存,桥,总线,CPU,

网友:
再换U试试吧 !

网友:
个人觉得 重点放在CPU的供电部分,大短路看下是不是上管有个有问题了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一下吧

网友:
看样子,可能供电部分,仔细量量

网友:
从CPU供电部分先查吧。。。CPU贵啊,别老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