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换显卡

楼主(2015-03-02):
这本子的显卡是个通病来着,重植过1次、加焊过N次了。

显卡芯片是G86-770-A2,找了下料板,有一片G86-703-A2,网上搜了下,有人代换过。

试试吧,还真能用。不过原先是256M的,换后只有128M了。待机温度45度左右,希望能彻底解决问题哦。

网友:
好像要修改显卡的BIOS

网友A:
原先是256M的,换后只有128M了!显存也没动过,难道是代换的显卡芯片不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先是256M的,换后只有128M了!显存也没动过,难道是代换的显卡芯片不支持吗?

记得是从华硕的机器上拆下的独显,原来就是128M的。可能像2楼的说的,需要刷BIOS.

网友:
这个芯片用不久哦   很快就坏了

网友:
有点 不怎么看得懂哦. .

网友:
有没有这个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