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V_FSB_VTT电压,会影响到后极输出吗?

楼主(2015-03-02):
不跑码,无复位,查到桥供电不正常0.6V,U11的9脚FBL的电压由V_FSB_VTT经电阻ER54和ER55分压得来的,可是现在V_FSB_VTT没有电压,会不会影响到VDDQ的电压?
U11换过了,上下管也换过了。
图纸又找不到V_FSB_VTT的来源,V_FSB_VTT和VDDQ先有的哪个?求大神指点。

945GCT-HM V1.0B.pdf

网友A:
肯定是VDDQ电压先有再出V_FSB_VTT的!Q134的D极是VDDQ供电,当芯片的5脚有输出到G极时,S极才出V_FSB_VTT!VDDQ应是桥供电吧?按时序来先桥供电再总线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VDDQ电压先有再出V_FSB_VTT的!Q134的D极是VDDQ供电,当芯片的5脚有输出到G极时,S ...

今天一天没看见你回复,晚上就超越我了,牛啊

网友C:
看图就能看出来的,V_FSB_VTT是由场管转换过来的,场管要先有D极供电才会后出S极供电,N沟道的管子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一天没看见你回复,晚上就超越我了,牛啊

我也就晚上有点时间逛论坛!白天没空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图就能看出来的,V_FSB_VTT是由场管转换过来的,场管要先有D极供电才会后出S极供电,N沟道的管子嘛!

那就是说V_FSB_VTT是由Q134产生的呗。那现在的问题的是VDDQ只有0.6V。U11的2脚0.6V,4脚没有电压,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说V_FSB_VTT是由Q134产生的呗。那现在的问题的是VDDQ只有0.6V。U11的2脚0.6V,4脚没有电压,求指点 ...

既然芯片,场管都换过了,就查一下芯片1脚的外围元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VDDQ电压先有再出V_FSB_VTT的!Q134的D极是VDDQ供电,当芯片的5脚有输出到G极时,S ...

嗯。看明白了,VDDQ是桥供电,0.6V不正常。所以V_FSB_VTT没有电压。现在下管的G极没有电压,也就是芯片的4脚。上管的G极是0.6V。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