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39E510DE,求助

楼主(2015-03-02):
跟康佳还是有点缘,碰到她的机较多,昨天遇见了一台LED39E510DE,2012产的,还是较新型的机子。初次碰面的故障现象是:开机屏面灰暗,但是灰暗,略感带蓝,无伴音;能用遥控和面板操作开关机,其他无响应。据用户叙述,之前还能听到有伴音,但就是看不到图象。如下是个人思路:
    1、程序问题。机子背光正常,同时根据试机,电源也确定基本正常,但没针对性实测。导致这种故障现象,程序出问题,也有可能引起这种情况。
    2、软件排除了,接下来就是硬件,可能性最大的对象就是主板,至于逻辑板会不会也存在问题,这也不好说。
    这里仍需要老师们和朋友们帮助的是:
    一、思路的指点,据以经验和技术,对故障的分析未免到位,望能指教。
    二、程序问题,希望有此机程序数据的老师或朋友,能提供帮助。
    三、图纸,希望也能找到点线索。
    补充资料:机型LED39E510DE 主板号35017341 REV-01 屏CHIMEI 390HK1_LS5 Rec C9
来2张实物图:

网友:
同时无图像跟伴音应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明确了!先刷程序再查硬件。

网友A:
加焊处理器试试 我前两天修LG电视机也是  有声音 无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处理器试试 我前两天修LG电视机也是  有声音 无图像

若无耐之下,这方法也值得试试,或许叫意外收获吧,“焊”水总不会白流!呵呵

网友:
迷雾未开,天还是阴阴,并带着雾雨......
还没拿过RT809F,做出些成绩,这次就拿它来玩玩。
把电脑和809接好,打开电脑,同时另一端也接入VGA口,接着也把电视打开,准备在线读取数据。
点“ISP自动识别”,809已智能识别,同是显示芯片方案。点“读取”,主芯片MSD61892出来了,闪存型号为W25Q80,容量1M字节(实际板上的存储型号:WINBOND W25Q808VS1G)。
首先,把数据存盘,以备后用。
接着,来做点实验:
1、把存储器里的数据擦除。809很顺利地把数据干掉了,电视LED状态灯不亮了。试关电再通电开机,指   示灯仍无反应,按下面板的开机键,仍无反应。
2、将收集到的一台LED39E330CE的数据(也刚好是1M字节),写入存储器,写完后关机再重开电视,指   示灯仍不亮,也无法开机。看来,运气没那么好!
3、写回保存下来的原机数据,写回后,指示灯马上亮了,且能正常开机,但原有故障现象还是在的。
对于机子解决进度来说,仍无进展!以上测试仍无法证明机子的数据存在问题,软件这块还不能排除,但是对于维修经验或成长来说是有收成的,归纳如下几点:
A、存储器的数据存在问题,确实可能会开不了机,且状态指示灯是不亮的。这故障现象也有朋友在议坛   上发表过,这里已得到证实。
B、RT809F,在线读写时,电视可以在待机或正常开机状态进行,也就是电视必须开电。这对于初使用   RT809F来说,是有所增识。
好了,今天就写这么多,故事待续,最后发个图来欣赏下。

网友:
这些天来,再灌入一组数据测试,以及换过逻辑板,故障仍旧。好了,再过一两天,就可以把主板换掉,真心希望不是屏出问题。

网友:
驱板换试试看

网友:
      在迷底待解之时,心跳加快,有点兴奋而又感不安!
      好了,找回一块主板,心急地换上,试机,很期待地看屏面展现的那一刻......傻呆了,那灰白的屏面依然透入眼帘!心里暗暗地傻笑,那个所担心的“万一”终于来了,屏挂了!
有点不死心,再回来换主板和逻辑板交叉再试,还是“死马”一条啊。
      无意中拆下逻辑板接屏的左边那一排线,开机试试,期待的“彩虹”出现了,哈哈。。左半屏白屏,右半屏正常显示,开机还能看到一些启动信息。(下面将图呈上来)
正常情况下,2组排线同时接上时(左半屏和右半屏),屏显灰白,也就是说右半屏的故障导致左半屏也无法正常工作。这里得到的启发是断开屏线,观察现象,有可能定位故障部位有帮助。
这块39寸LED屏的结构和电路工作原理,还有待摸索和探导。
      在此,回头做个小结:
      从开始到目前为止,这过程中,明显走了一些弯路,主思路先软后硬,大纲走对了,但在硬件排查这阶段,硬件故障的断定点未能确立,所以导致换了逻辑板,再换主板仍未解决问题。
从效率这角度来看,这是不可取的。其实,若初时多思考,多观察,完全可以加速精准地确定屏出问题了。而这点未能做到,这就是咱们说的经验问题吧!没摔倒过,就不知痛!
     故事未完,下文将续......

网友(2015-04-14):
现在液晶屏的故障率是挺高的      只要是与CRT   不同的故障现象就要考虑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