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零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5-03-02):
我在维修一只光猫的时候发现该零件有明显的烧坏痕迹,请师傅们帮我看一下,另外问一下这个零件在哪买得到或者找得到呢?

网友:
板子上不是标注的R147吗?

网友:
电阻啊!R147,好像是15R0看不太清

网友:
电阻  第147个电阻

网友:
应该是一个15欧的电阻吧,它烧了,其他应该还有问题,查一查啊。

网友:
是一个电阻,r147。

网友:
是15R0电阻,15欧姆的。

网友A:
我还以为是散热铜管呢

网友:
贴片电阻

网友:
保险电阻,应该会有其它地方一起烧了,料板上多的是这种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散热铜管呢

我刚开始也以为是散热铜管,楼主可能是在显微镜下拍摄的!

网友:
15欧姆的电阻

网友:
确实是电阻 坛子里的大神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是一颗电阻啊

网友:
电阻呀,那不是标着15R0吗,是个15欧姆的

网友:
秒杀了没,呵呵

网友:
这显微镜看着真是爽,15欧的贴片电阻。显微镜在哪买的,我也想买一个。
换了电阻如果还烧掉的话就不容易修了,光猫没修过。

网友:
R147  1500

网友:
编号为147的电阻,看似15Ω,看不太清楚。

网友:
是个电阻,换之前一定先测测后边有没有短路的元件!要不白忙活!

网友:
这个电阻么怎么能烧成这样……我查到的电阻烧掉都是安安静静的……呵呵。

网友:
你不晓得,里面还有很多昆虫尸体!

网友:
看烧的程度感觉不好修 还是先上个大点的电阻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开始也以为是散热铜管,楼主可能是在显微镜下拍摄的!

可能是吧,放的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