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刀锋 E2343F触摸问题

楼主(2015-03-02):
如题,刚接到AOC E2343F 时故障是不开机,放店里过了半天插电后正常了,触摸板都正常,开着测试一会也正常,以为运气好没问题就把电拔掉了,再插电后触摸板的指示灯就不亮了,但屏显示了,反复试了几次还是触摸板失灵,程序刷过,触摸板也换过,故障依旧,屏可以正常显示,请修过此机问题的大侠们不吝赐教,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直接改成按键的不久得了

网友:
是不是被锁定了。

网友B:
检查各排线有无断路的?

网友C:
触摸板集成电路,方形的虚焊,先酒精洗后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板集成电路,方形的虚焊,先酒精洗后补焊。

原装的加焊过,没用,,后来又买了两个也是一样情况,不可能三个全都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各排线有无断路的?

接触摸板的线正常

网友D:
现在的情况是触摸板无任何反应,连指示灯也不亮,如何确定是锁定了?又如何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成按键的不久得了

E2343F,这个款式如何改呢?

网友:
换一下触摸板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情况是触摸板无任何反应,连指示灯也不亮,如何确定是锁定了?又如何解锁?

指示灯都不亮了,应该不是锁了。这样看来问题还在触摸和触摸信号处理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指示灯都不亮了,应该不是锁了。这样看来问题还在触摸和触摸信号处理部分。

同感,有不换板就能解决的方法吗?(哪个芯片坏 或者元器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有不换板就能解决的方法吗?(哪个芯片坏 或者元器件坏?)

这个不经过检查估计哪个也不可能说出是哪个元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