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Inspiron 14R N4010 独立显卡 找不到ADS#

楼主(2015-03-02):
戴尔 Inspiron 14R N4010 独立显卡 找不到ADS# 图纸上没有这个信号! 还是名字不对  有对这板子了解的 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单桥后的机子  这个信号以经废除了

网友B:
不需要测ADS,直接去看看有没有SPD就判断是读内存前故障还是读内存后故障,SPD是修板的分水岭。如果SPD没有的话可以判定主板基本未跑马,如果有SPD就测内存地址线,根据波形判断读取到了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桥后的机子  这个信号以经废除了

谢谢 大领导 一句话我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测ADS,直接去看看有没有SPD就判断是读内存前故障还是读内存后故障,SPD是修板的分水岭。如果SPD没有 ...

谢谢 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内存的波形 我怎么感觉上内存跟没上内存貌似没什么大的区别啊 这个怎么看?

网友:
理论不错啊,还会ADS,应该学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