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触发不显

楼主(2015-03-02):
版号:LA-9101P
触发不显电流跑0.7
所有电感都有电压(除集显)最怕这种问题了,经过高手指导,现象属于不跑码,直接刷了PCH的BIOS后成功亮机,感谢高手指导!希望帮忙多加点分。

15R-5521 UH6.zip

PCHBIOS

VAW01 LA-9101P.pdf

网友:
现在 好多机器  都是bios故障  一般都先刷刷bios

网友:
我一般1.x才刷BI0S

网友:
比较新的机器,坏的最多是BIOS

网友:
BIOS控制了很多东西,软件故障

网友:
新机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是啊  现在BIOS很用以坏的

网友:
点火BIOS,自检跑码过内存后CPU开启集显供电,开启集显供电之前桥要读取BIOS程序来配置自身GPIO脚。

网友:
无集显供电   直接刷桥的bios

网友:
A VECES PCH,PERO TAMBIEN BIOS

网友:
以前 加电不显先干显卡     现在先刷BIOS   能好一半的机器

网友:
bios坏得真多

网友:
现在新机BIOS出问题多啊

网友:
现在的机子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不上电刷EC不跑码刷南桥

网友:
终于下决心购编程器了

网友:
是BIOS问题吗

网友:
要是刷完不行 要怎么修呢 我这有几台 南桥也换了。。就是不出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