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549主板SLP_S3通电就发出========

楼主(2015-03-02):
V星7549主板SLP_S3通电就发出,开关针正常,SLP_S3是发出了,所以拉低了绿线,主板上全部供电都出来了,但是没有复位。

要是我一按开关针,就有复位,跑马,一切正常。

但不能关机,关机后风扇好事会转,供电都在。

V星785G主板 型号是7549

求教育。

网友:
我已经把SLP_S3连接的所有元件都拆了,还是输出高电平,应该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A:
你可以换思路去查啊, 如果你说所以供电都出来,你反过来查那个芯片EN开启为什么有电压?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思路去查啊, 如果你说所以供电都出来,你反过来查那个芯片EN开启为什么有电压?

SLP_s3出来了,绿线有了,内存供电就有,VDDA也上电就有,就有了CPU供电,CPU供电有了开启了桥和总线。。。归根到底都是SLP_S3#自己置高了。

网友A:
你现在是不熊关机,你短接开关了, 绿色线连接什么元件,其实你也可以把BIOS拆了,试一试,板子有些东西不能安理论来推理的,

网友B:
不知道你那线路,看slp_s3#是否有独立的供电模块,有的话查供电,如果没有,先抽象IO试,试,,其次南桥!

网友:
换IO,抱谦,打错字了

网友B:
没复位,归根到底还是IO收集PG的吧,IO坏的机率最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那线路,看slp_s3#是否有独立的供电模块,有的话查供电,如果没有,先抽象IO试,试,,其次南桥!

我拆了IO还是高,我用其他主板测试他是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复位,归根到底还是IO收集PG的吧,IO坏的机率最大了,

我拆了IO还是高,我用其他主板测试他是低 估计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了IO还是高,我用其他主板测试他是低 估计是桥

期待结果!,,,,,

网友:
直接干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不熊关机,你短接开关了, 绿色线连接什么元件,其实你也可以把BIOS拆了,试一试,板子有些东西不 ...

果然有些东西不能按理论来推理。

网友:
根据描述,同意南桥故障,不短接开关针就上电和不能关机的根源是SLP-S3#始终为高电平,既然IO换了还这样,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但没图不知道SLP-S3#信号线中间是不是连有其他元件,也应排查这些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果然有些东西不能按理论来推理。

别怪我多嘴,你发时序图都有一些错误了,你是自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怪我多嘴,你发时序图都有一些错误了,你是自学的?

我是对着电路图画的,有些是错了,但过了一天就不能修改,我放上去就是为了让别人告诉我哪里错了。
我是自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