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X BLUE P43 L不过内存

楼主(2015-03-02):
该主板当D1,不过内存,测量DDR2内存条件-----内存主供电1.87v,正常,内存数据电压0.94v,也正常;119脚SMBDATA电压为3.3v,正常;238 SPD脚电压正常,3.3v。但120脚SMBCLK电压偏低,为1.43v,正常也应该为3.3v。断电测量,119脚对地二极体阻值为438,但120脚却为383,正常情况下,两脚阻值和电压都应该一致。故障点找到,120脚 SMBCLK电压被拉低,需要找出故障原件。
   SMBCLK连接很多地方,和南桥,时钟直通,也和南桥附近的一个编号为831N,920AC的原件想通,还和CPU电源管理芯片附近,内存槽旁边的一个编号为S11,和芝麻差不多大小的8脚小原件相连。推测是其中一个原件坏掉,拉低了SMBCLK电压。要是是南桥坏了,这板就没戏了。如果是时钟坏,拉低了的话,也很麻烦,因为没有这个型号的时钟芯片更换。本着由简入繁的原则,先拆掉那个S11的 8脚小原件,没想到拆掉后测量120脚二极体对地阻值立马正常了,为438.上电后,120脚SMBCLK电压恢复为正常的3.3v,主板过了内存,正常点亮。
    虽然凭着运气修好了该板,但不明白那个叫S11的原件是啥用处?由于没有可以替换的料件,空着不装会不会影响主板的稳定性?希望懂行的同行解释一下。

网友:
S11元件,估计是小八角芯片么?  V星专用的

网友:
这样也行,拆掉了还能用。那个是时钟的信号么

网友:
估计是电压取样芯片

网友:
有张原理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
没有原理图不知S11到底起什么作用,但设计的时候有它,现在拆了也能正常,求高手进一步解释。

网友:
以后遇到SMBCLK电压偏低,就直接拆S11吧。碰到好几个板都是S11引起的了。

网友:
请教S11 8脚芝麻管的作用和原理。高手介绍下吧。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 ,那个大师知道 831N 和S11的原理解释下

网友:
有时候就是搞不明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275内存基准电压芯片?要真是这样的话,拆掉了就不会跑码,但拆掉后可以正常跑马点亮啊。到底是啥东东?

网友:
找到了S11 就是UP6262

网友:
这S11估计是个缓冲放大器吧?增强系统总线的驱动能力。

网友:
外围电路设计不同作用可以为基准电压检测,或温度检测

网友:
配附图就比较好……

网友:
你的这块主板 可以U盘启动吗  启动快捷键是ESC  还是F11

网友:
是保护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