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多故障 无集显供电 修复

楼主(2015-03-02):
昨天一散户 ,送修一台G480  说是不开机 ,接可调电源一看 待机有点偏高 ,  0.3 1 给客户说 有短路 存在 , 询问客户是怎么 引起的,  客户说用着 第二天就不行了, 开始打发客户走人   , 客户走后 迅速拆机  , 越拆机 心越凉 啊  发现 有点绿毛 ,  直到 拆到板子后 才发现进水  客户真是不老实  都不承认  赶快拍下图片     看官们 请原谅 手机垃圾  拍的不是很清楚 ,      情理之后 , 在BGA烤板 , 希望有奇迹 发生,  哎结果 太令人失望 了 还是一个鸟样 ,  进水的 机器全板 先 打一下阻值  发现 公共点 CPU 供电的小B+ 公共点有点不正常 阻值偏低  ,  为什么没有 出现 大电流 打 表呢 , 因为有点火回路的存在,  于是小电压 限流果断烧机  很快发现一电容 有击穿    PC940     拆掉后  待机恢复正常0.01 ,  满心欢喜的an上电  , 发现电流停在0.35 左右,  哎 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修好  一看 是CPU 供电 没出来 ,   联想到是从CPu  附近  进的水  心想 会不会是 CPU坏了  导致不出 CPU供电,    换上我们的测试CPU  也是一样, 哎 , 幸亏CPU还没坏 ,  这时候也不敢肯定是不是他的U是坏的 , 哎不管了 , 先查下 芯片工作条件 在说, 先从芯片的最基本供电查起   不得不说 运气还不错  表笔点了一一下  就发现1脚电压有点不正常偏低2.多V的电压  ,断电先打一下阻值  很正常 有300多O 的 样子 , 追查次电压来自
3脚还是2.多V ,  4脚 电压正常以足够驱动 此电压转换 。  判断管子  坏, 换上之后  在次 测量 4脚已变为标准的5V ,在开机 发现电流跳到 1.1几 降为0.93  哎  这机器真是  顽皮 怎么这么多故障啊 ,  测量PL905电感 无集显 供电 , 该死的 怎么都是与CPU 这一块的故障 , 心里有一万个草泥马在奔腾,没办法 这时候老板看见 以悄悄对我说 已经报价了  350大洋, 有了报价 就有了动力‘ 开始默默咬着牙 修, 上帝 保佑啊  集显供电这一块有点难搞啊 , 难搞也要搞 报过价了都 ,  马上抄起示波器  打下内存的SMBUS 波形   发现已经读内存 没过内存 ,所以不会有集显供电啦  ,马上上假负载测量 内存的基本条件REF VDD VTTSPD  都正常  3代内存的复位电压  0v不正常,  由于内存是有CPU 管的, 马上测量CPU的内存模块的电压 , 发现是0v   , 本人喜欢先从 供电查起在去查信号 , CPU还需要一个VDDQ  马上追查此电压又是一个二级电压  3脚为0v  5脚正常,,, 不管了直接去掉管子  摘掉CPU  打阻值正常  直接 飞线直连 ,  在打下 SMBUS  已经有密密麻麻的波形 判断过内存 , CPU已经发出内存复位信号  ,波形由于 激动 忘了拍了          在接上 显示器 电流跳变完美正常亮机  ,   测试一天也没出现问题 通知客户取机走人  ,

       求加分, 有分的 捧个分场 , 没分的 捧个人场

网友A:
写作能力不是很好  , 哪里有看不明白的 多多指教

网友B:
修得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得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最后激动的 修好后的图片 LOGOU  都没拍下 ,  要拍客户的桌面壁纸也好 , 可是一个大美女哦 瞬间都鸡冻了
呵呵   也能顶下人气

网友:
好麻烦啊,,

网友C:
赞一个 思路明确  有些工作信号正常的那些不出电压的就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 思路明确  有些工作信号正常的那些不出电压的就麻烦了

是啊 ,  这次修的 里面 还有运气的存在

网友D:
楼主思路不错、会用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思路不错、会用示波器就是好

哎 借 你吉言 能够加点分就更好了

网友E:
师兄你那里还需要人吗?我都没找到合适的,我们一起毕业的吧,我好像认识你,你技术都这么好了,我还是停留在原处,我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兄你那里还需要人吗?我都没找到合适的,我们一起毕业的吧,我好像认识你,你技术都这么好了,我还是停留 ...

我们这边不要实习生了  想招一个师傅的

网友F:
不错,功力很好啊,先修小供点短路,在修CPU供电电压,最后是查内存没过,修CPU内存模块电压,其实我感觉是进水地方的把二级转换电压MOS搞坏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麻烦就是腐蚀一大片,这次没有真是幸运。楼主会用示波器,真内行。

网友:
修的不错,技术理论很过关。

网友:
楼主高手啊理论扎实

网友:
前天 也修到一个 进水 的     cpu 缺少vddq    电流调到0.8 ,控制级19v没有电压,仁宝的板子直接把隔离点短接亮机

网友:
能使用示波器就是高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功力很好啊,先修小供点短路,在修CPU供电电压,最后是查内存没过,修CPU内存模块电压,其实我感觉是 ...

  幸亏不是信号电路 , 要是信号 就麻烦的很了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兄你那里还需要人吗?我都没找到合适的,我们一起毕业的吧,我好像认识你,你技术都这么好了,我还是停留 ...

谦虚使人进步,知道不足才知道努力,小伙子有前途

网友:
维修不易,且修且珍惜!因为客户想考验师傅的技术,所以没说实话,所以维修师傅不知道机器进的是水,还是菜汤,是饭汤,还是饮料,酸奶.....,所以还要承担以后继续腐蚀的风险,不知道师傅们针对各种液体怎么清理?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写的好非常仔细

网友:
楼主理论很好了

网友:
内存无复位  cpu 内存模块电压这个涉及的很少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进水的机器确实很麻烦

网友:
技术精湛,思路清晰

网友:
进水机器太头疼了。

网友:
不错不错 楼主维修的思绪很清晰

网友:
很精彩的维修!

网友:
都是转换管子坏了哈

网友:
一波三折。进水的机子确实很多问题。不过还是学到了维修思路。

网友:
很给力,技术很好 !

网友:
修得很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 这次修的 里面 还有运气的存在
首先的赞一下,学习了

网友:
看完还是有些不懂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楼主很内行啊,思路好明确,高人也

网友:
很好 分析d很彻底 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就不会用示波器,还有仁宝的就是这种转换管容易坏。

网友:
仁宝的还好,纬创的不出集显就更难修了

网友:
进水的甩过的,还是报价高点好,故障多,报价低了,又有问题就收不到钱了,

网友:
不知道是师兄还是师弟啊 比我厉害多了 我对有CPU复位之后的都一筹莫展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冬天的机器 进水的较多

网友:
楼主在这案例中思路确实很清晰!没集显供电重点查内存工作情况。

网友:
前天才买个示波器 现在还不会用,手中有个 HP的超薄本。也是进水 有图纸 但板子上没有元件标识,慢慢修中。

网友:
楼主的技术蛮好的

网友:
这思路很好,

网友:
思路清新,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向你学习,很棒的思路。

网友:
这个是有好的技术 还有电路基础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

网友:
这是个好东本

网友:
楼主帮忙扫盲,为什么点火回路存在会导致烧鸡无效呢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
通过上图SMB总线波形,可以看到内存,那怎么知道没有过内存呢,通过诊断卡?,还有就是没有插内存的槽子可以测到SMB吗?

网友:
今天刚修个同款机器,开机亮一下掉电。 最后发现开关键进水了。

网友:
实地出来的都是精英啊

网友:
这样都能修复 实属不宜啊

网友:
机子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进水机一般整那个进水部位,以前不知道电路的时候就那样修,现在懂电路了,反而修得明白,

网友:
维修流程,思路都很好,可以让小小白借鉴借鉴了

网友:
进水的特别不好整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正确,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现在修CPU集成供电没有示波器真不行啊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我还没摸过示波器呢!

网友:
不错 这个修的很好

网友:
求教 怎么判断哪个是CPU内存供电电压模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写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功底挺深啊 学习

网友:
楼主真是太给力了,看的颇有收获

网友:
呵呵,实力派呀

网友:
修的还是挺顺的,不错

网友:
进水的真不好修。。修的好少

网友:
LZ很心细啊……技术不错

网友:
飞的有水平 老板350到手

网友:
进水这块板进水不严重,换两个MOS管就好了,运气不错哦!维修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清晰,完美修复1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以后在维修同样的问题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你真的很牛B

网友:
板子进水太多一般都没什么心情修了 , 有的直接不休换板省事

网友:
看到大面积进水的机器就头疼~

网友:
好的东西,多多分享

网友:
果然是细心做维修

网友:
楼主实地啥时候毕业的啊

网友:
浩高神的内功呀 ,不错理论很扎实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G:
我的g480也没集显 开机电流0.9 就掉到0.3又跑到0.9 反复这样 ,cpu 显卡 内存供电都有 查内存REF VDD VTTSPD  都又  内存的复位3.3v cpu的1.5v转换电压也有 还有什么要查的  是内存到cpu 信号没过去吗

网友:
进水的机器是相当不好修的

网友:
一般这样,我只能盲搞呀

网友:
基地的学徒真厉害 这说明基地的老师更牛逼 好想去基地学习去 好羡慕你们的分析能力

网友:
技术可以,就是写做能力不行,

网友:
理论  很扎实    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楼主是牛人,再继续就要进入神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g480也没集显 开机电流0.9 就掉到0.3又跑到0.9 反复这样 ,cpu 显卡 内存供电都有 查内存REF VDD VTTSP ...

  你把CPU 的散热器压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顶一个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挺麻烦的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顶呱呱

网友:
技术很强焊啊

网友H:
师弟这么牛B了?  前两天我也修了个G480没独显供电的· · · 上来就看 开启信号 · · 有· ·电压 就是0.2  --0.6  0.1一直这样循环····果断怀疑是桥的问题了 · · 断开了以后 发现是桥那边的问题···卧槽···果断加了焊· ·还是不好使·· · 最后刷了个BIOS试试的心态· · 竟然特码的好了· ·    我这大概还有5---6个 不是EC就是桥的故障· ·最后全是刷了BIOS才好的 · · 最近发现BIOS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 这是 取代BGA的节奏?

网友:
y这么多问题看到都晕,能收多少大洋

网友:
楼主理论不错思路也挺清晰的

网友:
风纪扣极乐寺风景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师弟这么牛B了?  前两天我也修了个G480没独显供电的· · · 上来就看 开启信号 · · 有· ·电压 就是0. ...

哥们 你没仔细看我帖子哦    BGA是不可能 被取代的 现在的BIOS确实很容易坏

网友:
我水平不行 ,我看不懂  显卡供电怎么  和内存连上了呢

网友:
我昨天也修好一个g480 开好几次才亮  刷bios好了

网友:
能有你的一半技术我就满足了

网友:
请教下!用示波器如何判定是否过内存?

网友:
...    集显供电不是说跑马了 就会开启了么?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以后遇见不出集显的也有点思路啦

网友:
这机器现在修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这次看到了 以前只知道cpu要有个1.5v的供电才过内存 知道是cpu内存供电模块了

网友:
还还没有交代去掉管子换新的没有呢?有些维修员摘掉小零件用导线直联,就打发了客户,机子确实能用,可这样以后不会再出问题吗?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思路清楚

网友:
回用波波就是不一样 一下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我到现在还不会用啊 谁教教我啊

网友:
手上好几台机修不出来烦

网友:
看到波波了

网友:
就怕修这种进水的多故障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作能力不是很好 , 哪里有看不明白的 多多指教
别谦虚,写的很不错,我修板子也是喜欢第一步先查供电,这几年修下来还是供电问题很多!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一看就明白!

网友:
迅维出来的搞这么个小CASE

网友:
CPU供电真难修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得不说还是迅维出来的的优势。还缺一张内存过的了图给那些正在学波的人看,不然他们还是没明白。

网友:
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 吗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杠杠的呀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会用波波真好

网友:
真厉害。很好的案例。给你个赞

网友:
联想的机器进水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 你没仔细看我帖子哦    BGA是不可能 被取代的 现在的BIOS确实很容易坏

以前都是来了 做个BGA就好了 现在 几乎都是BIOS   刷了就好了 · ·我当然知道BGA跟 编程器的作用不同···但是 现在BIOS    比 桥跟显卡容易坏的多  · ·

网友:
你们发现没,这机器经常白屏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就是问题多啊!

网友:
修得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时候真是头疼。。

网友:
厉害啊,狠不得给楼主加分。由衷的佩服

网友:
思路好清晰,理论也很好

网友:
进水机问题就是多 顶楼主

网友:
理论好强大。。。。。。牛X

网友:
就是说INTEL 6X/7X系列的主板必须跑码过内存才会产生集显供电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