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_p41-c33跑ob通电破解

楼主(2015-03-03):
今天早上同行拿来三块msi-p41-c33,他说跑到ob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三块都一样阿,叫我帮修一下,我也第一次遇到,放下走了,我测所全部供电,时钟连复位都有了,晕阿,跑e9就跑到ob是不是检测不到内存,或显卡不正常,测内存所有的供电都正常,用示波测bios1,2,5脚都有正常的波,又测内存smdata和smclk波都正常,原本想照相下下那波波,同行催得很急所以没有照下来阿。。都正常只能加焊北桥一样没变化,晕阿,在网上有人说usb供电不足会导致跑ob,马上触动我开关,每一个usb供电都测了一下果然有一个供电没有阿,修图以下 换之跑马,原来ob是跑外设检测了,相当平常跑c7,虽然很小维修但是很好经验,以后可以秒杀了。。。

网友:
估计也是些型号的通病了

网友:
算是V星的通病吧, V星就USB转换芯片有问题,挡代码的,就好V星的小八角芯片 S11  S13

网友:
这个八脚的看样子像高压板上用的4606!拆掉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是换了那个Q28复合MOS管吗?

网友:
MSI USB供电爱出问题

网友:
USB引起的问题……

网友:
MSI就爱这一口,就像ASUS爱排阻,这是好事,要不以后没得修了,谢谢楼主分享!就是我没看到图呀|

网友:
V星的S12芯片坏掉是会跑0B  0C  的。不是不过。是很久才过。

网友:
外设引起的故障有时候不好查啊

网友:
MSI的板,键盘鼠标口没供电就会这样

网友:
学习了,,,OB也是外设!!

网友:
这个Q28是个什么类型的MOS管?能标示下8个脚的GDS极吗?

网友:
哈哈,跑C7也是这个问题,MSI得USB跟键盘供电一起得那组没5V会不亮

网友:
0B挡外设,这个在课程里面好像有讲

网友:
取了就是不用上

网友:
明显是个n+p沟复合mos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