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S 不加电 没有待机电压 3v5v

楼主(2015-03-03):
谁给讲一下  思路

网友:
有很多机器 待机的时候就没有3v5v的你先要确定你这个待机的时候是不是有3v5v

网友:
3V5V没有查 3V5V条件,不懂芯片工作原理 把芯片型号打进论坛里面,搜素看有没有

网友A:
这种故障首先确定 待机是否有3V 5V

网友:
有的机器 待机有 3V  的待机 只有5V

网友:
有的待机 3V 5V 都没有 按开关后才会有

网友:
看看上电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首先确定 待机是否有3V 5V

这个机器待机有3V 5V  的

网友:
   学    习    学   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