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板号dao r1 3mb6e0 rev:e 触发掉电

楼主(2015-03-03):
,待机0.02. 按下开关,电流跳到,0.16,  指示灯灭掉电,  闪掉,   再按没反映,等一两秒钟,还能触发,想请教有经验的师傅一下,思路,

网友:
你不去查触发的条件光靠别人直接告诉你哪的问题我觉得这样维修没啥意思了就 !思路就是按上电时序去修!

网友:
看那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电压没转换出去。量个个公共点的对地阻值

网友:
保护了  看看有短路没有

网友:
看看3v 5v后继有没有短路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3212吧,你换试试我以前也碰到一次。。

网友:
量下瞬间出了哪些电压,还有用的是原装适配器么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本人新手,从楼上的学到不少,谢谢,

网友:
才1点几   肯定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转换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保护了吧,测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电压没有起来,一个个的测一下

网友:
cpu 电压没出来.    从控制芯片.NCP6131N (供电,EN,都有)发出控制pwm->ncp5911(供电,EN,都有)后面的推动信号都没.->MOS管的 pwm (上管的供电,19V有.)   可能说的也不清楚,继续查下去.有结果发上来.

网友:
显卡供电对地电阻,20

网友:
后级有电压没有 在商店的一瞬间量 各个电感电压
看看哪个没有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想求下这个板子的供电时序

网友:
应该会是缺少那个电压没有

网友:
  主板缺电压

网友:
查图啊,该怎么修就怎么修

网友:
上电时序来修啊

网友:
谁 给说个这个笔记本的上电时序,?

网友:
问题查到没有啊,我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是不是CPU供电芯片你有没换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我的修好了,原来这个是通病,我也是查到这个贴子才修好的hp g4开机掉电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2325-1-1.html
我的R384电阻坏了,下了就好了,还有一台是断线,断线是看肉眼看不到的,刮开补焊了一下就好了,R384一边是有1V电压,一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