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50-70 不触发,求助图纸

楼主(2015-03-03):
LENOVO G50-70,板号:ACLU1/ACLU2 UMA NM-A272 REV:1.0,全集成单芯片,待机0.132,短路,EC IT8586E发烫。拆掉后待机为0.001。更换EC 后待机为0.016,不触发,测量3、5V正常出来。BIOS芯片为:GIGA  25B64BSIG ,刷写BIOS无效。  求助图纸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kw=nm-a272   暂无  请关注

网友:
拿去保修 这都是在售机型

网友:
新机器,图纸很难找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都来修啦!!

网友:
这机器找不到哦   换板吧

网友:
此机器  IT8586E 带程序 请不要盲目更换  不然不触发的

网友:
EC是不是带程序的  换过后要刷的  不然就开不了机

网友:
现在的机器ec都内置程序,换新的没用。

网友:
测下通电时BIOS有没有读动作

网友:
提供给你全新 好用G50-70 EC LENOVO IT8586E

网友:
新机器不好找图纸啊,,,,,,,,,,,,,,

网友(2015-04-11):
楼主找到图纸没呀?

网友:
我只有有相似的 - -

网友(2015-05-14):
G50-70 G40-70 G50-80 G40-80 不触发的机器   全国唯一供货IT8586E EC 包上机 包好用

QQ  452703091

网友(2018-12-13):
某宝看看有没有吧

网友:
EC烧了,换的是不是带程序的,全集成的这个CPU坏了吗,先从外围查一下

网友:
EC IT8586E 需要刷EC程序,新的换上去没用的,里面也没配置脚位

网友:
要注意一下这个EC是带程序的       你的芯片带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