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开机不显示.待机电流0.008A

楼主(2015-03-03):
东芝L700开机不显示.待机电流0.008A,开机以后电流跳到1.6A.然后慢慢走到1.7A..内屏和外接显示器都没有任何反应.硬盘指示灯也不亮..已经重刷EC和BIOS编程器固件也无效..后来尝试轻轻按压整个主板..竟然正常开机了..求大侠帮助.有没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断线机吧,不好修。要不就是桥松了。

网友:
这个真不好查,板子变形造成的。

网友: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一点一点的按试试

网友:
不好找   局部按按 在确定  电流情况看是显卡

网友:
有跳变么  没有的话估计都没过内存

网友:
按那部分能正常亮机?

网友:
看看电流情况,有没有过内存,或到显卡!!

网友:
有可能 先风枪吹下试试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
拿到东芝的先把NEC换了。再查

网友:
都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个CPU座虚焊的

网友:
电流不跑u,

网友:
不好修    3

网友:
慢慢查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