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显示屏驱动板维修问题

楼主(2015-03-03):
通电后供电都有指示灯微亮有时亮的正常 灯管不亮  按开关机键也没有反映   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先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下程序试试

没有刷程序的工具啊

网友:
换块板试一下吧

网友C:
电压稳不稳嘛 接个高压条试一试没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D:
量下驱动板的供电  时钟 复位 数据正常吗

网友:
先刷MCU 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稳不稳嘛 接个高压条试一试没

换个电源都不行  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下驱动板的供电  时钟 复位 数据正常吗

我是新手 可以指点下吗  电源板供电是正常的  按键板的指示灯还一闪一闪的  电源板换个新的 也不行  应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E:
如果没有刷程序的,那就换板子吧,

网友:
换个主板好了现在都不贵

网友:
修这种问题,要先确定电源是好的,才能去修驱动板

网友:
确定电源板供电没有问题。。。。。测量高压板有没有问题。。。如果高压板也没有问题了就测量驱动板的电压。。。。最后换驱动板来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一般的流程就这样了

网友:
带不起 负载

   你用万用表打下试试     后级有可能 短路 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刷程序的工具啊

维修液晶显示器没有工具怎么行啊,烙铁、万用表、风枪、编程器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刷程序的,那就换板子吧,

除非换一样的板子,换其他板程序不对的话也一样要刷程序,没有编程器咋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非换一样的板子,换其他板程序不对的话也一样要刷程序,没有编程器咋行啊。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换一样的板子
,应该我是干售后的,经常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