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能开机 进不去PE

楼主(2015-03-03):
hp的4411s  拿来的时候是还没走完系统的LOGO 就蓝屏  本以为是系统的问题  就开始用U盘装系统 结果PE进不去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BIOS 设置了  不行  硬盘光驱拆下来一样 换PE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好的

网友:
CPU 换过没?

网友:
我也有台。没搞好  客户拿走了

网友:
内存换过吗?

网友:
1333的换过了

网友:
CPU没有换过 手头没有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板子有个通病!把CPU座假焊

网友B:
换硬盘了吗,把所有的外设去掉试一试

网友:
显卡 北桥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先去掉所有外设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硬盘了吗,把所有的外设去掉试一试

试了不行 我估计是 cpu座子的问题了   CPU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有个通病!把CPU座假焊

我的焊台搞不了座子

网友:
这板子显卡 北桥都 有可能!!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我哟哟台联想的也是这样